layout router 走线被自动删除

楼主(2017-06-15):
2金币

我在layout router中,同一个网络连线做了部分,我在连剩余的线的时候,已经连好的线中的某一条会被自动删除,有点像是走了回路,但我确认是没有走回路的。
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指导怎么解决。
我试过在layout中是正常的,但切换到router就会有问题。在router中设置允许回路也是可以的,但我不能选择允许回路啊,还很多线没弄完呢。

网友:
没用过router功能,坐等大神回复,一起学习下~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不然只有重新来一遍了。

网友:
经常用router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最近在学习pads,过来围观下

网友:
    没遇到过,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做好的线可以保护起来

网友:
    5楼说得没错

网友:
    allow loops 或者把线锁到,灵活运用锁线功能

网友:
    1、在设置里修改成允许线路产生回路;
2、其次就是把线保护起来。 在route里按DP,就可以区分保护&未保护。

网友(2018-03-05):
    直接锁定走线就行了  你自己都删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