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流输出控制板的方案

楼主(2017-06-16):
    要求输入电压小于15V, 输出恒定电流, 0到4A可调。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么?

网友A:
    你这满量程的精度 和分辨率等一些设计要求参数要提供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满量程的精度 和分辨率等一些设计要求参数要提供出来的吧

这还真没有,老板就说最大电流能到4A就行,只要可调就行!恒定电流输出!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好方案
我也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好方案
    我也知道怎么弄

    知道就说说看啊!

网友:
    好东西啊,是用可调电阻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