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16):
1.       时钟线添加测试点有很长的STUB,相当于板内天线。最好把测试点加在走线链路上。

楼主:
2.        VREF是参考电源,按照电源来处理。加粗并控制一定间距。

楼主:
3.        很长的走线没有参考平面,阻抗不连续且回流路径加长。

楼主:
4.        网格铜最好使用45°,更加利于可靠性。

楼主:
6.        天线部分按照正常50欧姆阻抗线宽走线太细了,需要隔层参考。

楼主:
7.        电源被5个竖排过孔阻碍,有瓶颈。无法保证电流。

楼主:
5.        座子的电源管脚过细,通流量不足;为了取得滤波最好的效果的推荐做法是先打孔如滤波电容然后去到使用端。

楼主:
8.        0欧姆电阻起到磁珠作用。看原理图可以看到此处的座子是电源管脚。

楼主:
10.        不同的地隔离区所有层都要做到完全隔离。现在有很多层是交叠在一起的。

楼主:
9.        光耦器件,两端需要完全隔离才能起到作用,且光耦中间不要打孔走线。可以参照变压器处理方法。

楼主:
11.        隔层参考的阻抗线,第二次挖空区域焊盘下挖空需要比焊盘大一点。

楼主:
12.        整体射频线都盖绿油的,不要让走线上屏蔽罩的防焊。

网友:
天天在放影,支持!

网友:
不好手动点赞

网友:
提一点建议:最好将上下中层整理成同一种颜色会更好,会更加容易读懂。

网友A(2017-07-17):
引用 楼主:
2.        VREF是参考电源,按照电源来处理。加粗并控制一定间距。

不超过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多少合适?

一般走15MIL线宽.

网友(2017-08-22):
再看一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pcb
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