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PI和Power DC如何关联

楼主(2017-06-16):
如题,求大神给解决一下:

关联时有错

关联时有错

网友A:
hi . can you search  file .env on dir .../share\pcb\text . find on line .../ASI/Update2  changes to /ASI/Update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 can you search  file .env on dir .../share\pcb\text . find on line .../ASI/Update2  changes to  ...

找不到这行注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行注释

go to folder : <CDSROOT>/share/pcb/text/env search and open file env use notepad or wordpad . find row : SET sigrity_eda_dir = $ ALLEGRO_INSTALL_ROOT / ASI / Update2  change to SET sigrity_eda_dir = $ ALLEGRO_INSTALL_ROOT / ASI / Update4 . save  and close file .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