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ds logic封装默认显示问题

楼主(2017-06-16):
pads logic封装属性中有很多显示的东西如pin number, value等,在我从系统自带的库里面调用电阻封装时,这个封装默认是不显示pin number,但是自己手动做的封装就会默认显示pin number.我想请教大家的是怎么样设置才能改变这个默认显示,以致于可以灵活默认显示多种不周的东西.

楼主:
补充说明我用的PADS版本是9.5的

网友A:
应该是在建库的时候就把Pin number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建库的时候就把Pin number隐藏了。

在建库的时候怎么隐藏

网友:
把不需要的不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