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的SW脚过冲比较严重,该如果解决呢?

楼主(2017-06-16):
SW脚的过冲已经超过数据手册最大值的上下限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过冲抑制一下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电路参数最好贴出来,你电感值是计算得出的还是直接参照手册的?可以增大电感试试

网友A:
    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啊

    如图

网友:
    SW脚上加并RC到GND,不过这样做电源的效率损失比较严重,电感发热量会增加。
还有就是看看Layout有没有问题,SW的走线要短,粗,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R801并联个电容0.1uf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改善FB反馈响应速度的,SW的过冲问题我之前遇到过,多半和Layout有关。

网友:
    最好再贴个LAYOUT图。

网友:
    从波形来看,线路中的电感量比较大,两种方法:1、输出接阻容性滤波器或者稳压管串电阻削去尖峰   2、改变电路板布线

网友:
    SW是供电输出端,哪能像处理控制信号一样串或并RC电路,正确的做法是对地并钳位二极管。

网友:
    Snubber circuit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a658/zhca658.pdf

网友:
    布局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控制和开关管的关系也比较大

网友:
    你的 L800 電感 更換一下
換成這規格 1.2 μH, 17 mΩ
Part number --DO1813H-122ML
在試試看

网友(2020-04-16):
SW是供电输出端

网友:
我觉得,先确认示波器地夹的位置,应该接到芯片地PGND管脚尽量近的地方看看是否有改善,假如没有改善,PCB LAYOUT问题就比较大了,也可以贴出PCB布局走线图,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最好把Layout图贴出来,我感觉可能是Layout问题

网友:
如下图。
    判断是layout问题。
这种集成上下管,同步整流的IC。寄生电感L1和L2应该很小。并且已经不可改变了。
    重点优化L5和L3。
    可能的原因:
①输入电容的电源脚,距离IC的PVIN,太远了;
②输出电容的地脚、IC的PGND和输入电容的地脚,距离太远了;

    参考资料:https://techclass.rohm.com.cn/knowledge/dcdc/dcdc_pwm/dcdc_pwm03/3164

    您的这个信息非常正确,振铃就是与这个L3/L5有关。也就是需要控制电容的位置和环路.

网友B:
    您没有听过我的这门课《从电磁兼容角度微谈PCB布局布线设计》,如果听了这个课,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解决。我现在直接给您答案,您的布局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没有听过我的这门课《从电磁兼容角度微谈PCB布局布线设计》,如果听了这个课,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解 ...

这两个布局自然是右侧要好一些吧,只是版主下面的两个布局结果图没看明白,好像没啥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布局自然是右侧要好一些吧,只是版主下面的两个布局结果图没看明白,好像没啥差异?
    在管子不变,器件未变的情况下,仅仅优化布局就从25V左右降低到20V,这就是效果呀。如果电容换成更小的0402,我想还可以优化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管子不变,器件未变的情况下,仅仅优化布局就从25V左右降低到20V,这就是效果呀。如果电容换成更小的0402 ...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