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高亮某个网络

楼主(2017-06-16):
orcad怎么高亮某个网络

网友A:
Display---Highlight,同时右侧的find面板中选中nets,然后点击哪个网络,哪个就高亮。

网友:
这个问度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Highlight,同时右侧的find面板中选中nets,然后点击哪个网络,哪个就高亮。

你这是allegro的方式,原理图中没有这些选项。

网友:
搜索网络号的名称?

网友B:
    选中网络,右键select entire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网络,右键select entire net

    照你的说法,确实高亮了,非常感谢!顺便提醒下不会的朋友们,一定要右键点wire才能有那个选项,不能点Net Alias。

网友:
    首先在PCB上选择高亮命令,在原理图中选需要高亮的网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