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RC电路

楼主(2017-06-16):
HDMI接口的HMDI_HPD并联RC具体是什么作用?

网友:
你这个HDMI口是输出,那边输入有一个上拉1K,47K就是分压用并且在没有接端口的时候确认是低电平;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与延时并且对于静电也有好处。

网友:
另外你的HDMI I2C的上拉用1.8K,标准要求是1.5K-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