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数字信号延迟和逻辑门

楼主(2017-06-16):
各位好,
每当遇到一些拿不准的问题,就习惯性的发到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脉宽只有2ns的脉冲,要把它反向,常规的非门输入到输出的延迟就有2.8ns以上,请问这种情况还能用非门给这个2ns的脉冲做反向吗?非门会把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延迟2.8ns还是可能会探测不到这么窄的脉冲?非门的型号暂时定为SN74ALVC04。

网友:
坐等高手解释

网友:
我觉得跟延迟没关系,会不会把2NS信号吃掉得看芯片处理信号频率的最大值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告诉运放,通过高速运放反向

网友:
樓主這個疑慮是應該存在的。多年前一位同事用 74HC04 設計一個 66MHz 有源晶振電路,結果根本不會動作。

後來發現傳統 CMOS 邏輯閘的延遲時間約為 25ns,換算成頻率只到 40MHz,改成 74AHC04 就會動了。

网友:
啊哈~

ECL 2-Input Differential XOR/NXOR Gate MC10EP08-D

不過你的訊號源要怎麼搞成這樣咧~???

网友B:
ECL Logic Gate 有 Single-End 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 Logic Gate 有 Single-End 的啦!

太感谢版主的支持了!我把板上留个选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告诉运放,通过高速运放反向

嗯,是个办法,谢啦

网友:
狗版主的狗粮,一撒一大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