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启动不良求助

楼主(2017-06-16):
    公司一款产品使用TI AM335X CPU,最近一批产品测试有将近5%的不良,上电启动串口输出下面这样的信息(就一行字),
请问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U-Boot SPL 2011.09 (Apr 30 2014 - 10:53:36)
    Texas Instruments Revision detection unimplemented

网友A:
    我看正常的訊息好像如下︰
    Texas Instruments Revision detection unimplemented
    OMAP SD/MMC: 0
reading u-boot.img
reading u-boot.img
U-Boot 2011.09-00000-g518a597 (Apr 12 2012 - 15:05:23)
    I2C: ready
    DRAM: 256 MiB
    .....
    ....
    ...
..
    .

你的訊息只出現第一行,似乎是 Boot ROM 起來後就停掉了。有可能是 eMMC 或 AM335x SD/MMC Interface 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正常的訊息好像如下︰
Texas Instruments Revision detection unimplemented
    OMAP SD/MMC: 0

    感谢版主的回复,目前在测试阶段,软件还没有烧录进EMMC,启动程序是从SD卡导入,不良品已请SMT厂帮忙分析,目前怀疑是DDR没有贴好。

版主如有其它提示,还请赐教,非常感谢!

    如果 eMMC 未燒錄,支持 DRAM 或 CPU 未貼好的推測,Booloader 未成功載入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