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函数能不能弄成交互的形式

楼主(2017-06-16):
在command窗口键入函数的同时,能否键入相关参数

网友:
你应该看一下cadence的skill手册,上面可以解决你的大部分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用c写一个控制台程序,作为交互窗口。
在skill中以线程形式运行控制台程序,读取控制台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