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内部长度

楼主(2017-06-16):
各位芯片内部长度,allegro软件在设置等长是怎样填加Pin的长度?如何从datasheet获得?望指点一下

网友:
打开规则管理器,可以看到有pin delay的,datasheet不一定有这个,得问芯片厂商

网友:
可以做到excel表格里面,然后直接导入到PCB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