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设计导入封装为何放不到BASE层 每次都放到TOP了

楼主(2017-06-17):
SIP设计的时候 wirebond   top  base 三层, 导入芯片时候芯片在WIREBOND层  导入封装时候选择了BASE层  但是放置的时候总是在TOP层 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请参考楼上答案!

网友A:
先把封装改为一般器件属性,然后镜像

网友:
die stack editor 设置层

网友B(2017-07-21):
做软件的难道就不知道 有放置在base层的需求吗。

网友(2019-04-26):
可以编辑die的属性,放到base层

网友(2020-06-10):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通过网表的形式导入到SIP中,器件只能放在top层,怎样放到base层?请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封装改为一般器件属性,然后镜像

怎样改成一般器件的属性。是不带网络和不带编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软件的难道就不知道 有放置在base层的需求吗。

这个是软件自身就不允许带网络属性的器件从top 镜像到base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