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二)

楼主(2017-06-17):
1.       金手指不要绿油桥,需要开通窗处理。

楼主:
    2.        ESD器件要靠近接口才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3.        电源铺铜采用十字连接,过细的十字未能满足电源过流量的要求,需依据焊盘大小适当加大十字的宽度。

楼主:
    4.        整一块铜皮没有网络属性,板内孤立铜皮,补强电源的铜皮未达到补强效果。

楼主:
    5.        接入到网口的传输线都是差动信号,差分走线,否则就没有差分走线抗干扰的效果了。

楼主:
    6.        中心抽头建议按照20mil走线处理。

楼主:
    7.        按芯片手册可以看到此芯片散热焊盘如果接地的话会引起电地短路的。所以不能看到散热焊盘就去接地,需要查看芯片手册。

楼主:
    8.        FPGA的特殊要求:接入的100欧电阻到FPGA的走线长度相等,故接入到1.2V电源的走线应在电阻走而不能从过孔直接取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3.        电源铺铜采用十字连接,过细的十字未能满足电源过流量的要求,需依据焊盘大小适当加大十字的宽度。

    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告诉我说,电容不过电流,所以通过电容的宽度要求不高,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告诉我说,电容不过电流,所以通过电容的宽度要求不高,是这样的吗?

    加粗的目的是电源芯片的输入输出的通路上的,加粗的目的不是为了滤波,而是为了主通路的通流量。

网友B:
    FPGA的特殊要求:接入的100欧电阻到FPGA的走线长度相等
    这个长度相等具体是那个长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的特殊要求:接入的100欧电阻到FPGA的走线长度相等
    这个长度相等具体是那个长度啊

FPGA的上面的pin到电阻的一端长度=FPGA的下面的pin到电阻另一端的长度,也就是说电阻两边倒FPGA的pin的长度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的上面的pin到电阻的一端长度=FPGA的下面的pin到电阻另一端的长度,也就是说电阻两边倒FPGA的pin的长 ...

长见识了以前都没这么等长过,随便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告诉我说,电容不过电流,所以通过电容的宽度要求不高,是这样的吗?

硬件工程师说的是有道理的,一般情况下是不走多大电流的,主要是滤除噪声与纹波。

网友:
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告诉我说,电容不过电流,所以通过电容的宽度要求不高,是这样的吗?

电流不过电容,但是电容需要过高频噪声。过细的线高频阻抗过高,电容就没有作用了,所以电容的线粗一点好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