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7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18):
1. 电源管脚按普通50欧阻抗线处理了。建议加粗到20mil左右。

楼主:
    2.网络芯片数据线等长处理,不然容易丢包。

楼主:
    3.变压器前后端需要隔离处理,保证板内信号不受干扰。

楼主:
    4.开关电源手册要求单点接地和输入输出最短的回流路径。

楼主:
    5.接入到DDR芯片的数据线,跨分割没有完整的平面,需要优化处理保证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楼主:
    6.菊花链拓扑结构,时钟的末端匹配应该放到最后一颗DDR芯片部分。

楼主:
    7.POE供电电压一般在44~57V之间,需要做安规处理。

楼主:
    8.在分割线上绕等长等于多次跨分割,需要优化处理。

楼主:
    9.马达部分的线尽量加粗,芯片出来能达2.8A。

楼主:
    10.走线走在分割线上,阻抗线没有参考平面引起阻抗不连续。

网友:
    学习了,请问下,第10条,如果走线无法避免分割线的话,影响情况是否很严重?

    pcb
    看什么信号线了,重要的信号会受到干扰甚至无法工作.

网友A:
    请问变压器前后端需要隔离处理,是不是指的变压器前后挖空处理,那挖空区域的差分和单端线如何控制阻抗呢?

    pcb
    隔离不是挖空,隔离就是第3个图的绿色线挖河,使变压器前后得到隔离.
    pcb
    变压器中间挖空没有影响到两边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变压器前后端需要隔离处理,是不是指的变压器前后挖空处理,那挖空区域的差分和单端线如何控制阻抗呢?

如果把变压器和座子间挖空的话。此区域走线:网口的差分走线,灯线,抽头。对于阻抗的要求都是不高的。

pcb
分割参考第3个图的绿色线切来做隔离,差分线下平面铺高压电容的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变压器和座子间挖空的话。此区域走线:网口的差分走线,灯线,抽头。对于阻抗的要求都是不高的。

网口的差分走线不是需要严格控制100欧姆吗?

    pcb
    网口与板内的GND隔离,网口下还可以铺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变压器和座子间挖空的话。此区域走线:网口的差分走线,灯线,抽头。对于阻抗的要求都是不高的。

网口的差分走线不是需要严格控制100欧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接入到DDR芯片的数据线,跨分割没有完整的平面,需要优化处理保证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这里的参考面是临近一层么?如果临近一层是GND层,是不是就不存在参考平面不连续的问题了呢?

    pcb
    参考面是临近层的,临近层不管是电源地都要完整平面才不会跨.

网友:
引用 楼主:
5.接入到DDR芯片的数据线,跨分割没有完整的平面,需要优化处理保证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这里的参考面是临近一层么?如果临近一层是GND层,是不是就不存在参考平面不连续的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参考面是临近一层么?如果临近一层是GND层,是不是就不存在参考平面不连续的问题了呢?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电源线走多大电流

    pcb
    电源线走多大电流是决定于你走多宽多厚的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