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rintf如何实现对齐

楼主(2017-06-18):
fprintf如何实现对齐,一行有两组数据,需要让第二列对齐,由于第一列数据长度不一致,不知道如何处理?
fprintf(z_logfile "PCB:%-10s PCB2:%-50s\n\n" z_PCBName z_PCBStackup)
如果获取50-strlen(sprintf(nil "PCB:%s" z_PCBName)) ,不知道如何把-10处的值进行替换,用了%d替换不行。。

网友:
同问,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对齐问题,我是把数据放到list,加%t也不行,高人指点下

网友:
strcat("%-" sprintf(nil "%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