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用在单键开关机方面的IC,带延时关闭。

楼主(2017-06-18):
求一款可以用在单键开关机方面的IC,带延时关闭功能。
    大约3V-5V供电,一个输入脚接轻触按键,另一个输出脚控制电源MOS开关,开机大约30分钟左右可以自动关机,低功耗。

网友A:
    MCU能满足你,因为你要延迟30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能满足你,因为你要延迟30分,很久了

    带程序太麻烦了,想找个纯硬件解决的,外挂电容来调整延时。

网友:
    5 ~ 30 minutes Timer using 555
    http://www.eleccircuit.com/5-30-minuts-timer-alarm-circuit-using-ic555/

    附視頻展示!

网友B:
    http://www.eleccircuit.com/timer-set-for-30-minutes/

    也有 RC 延遲的做法,只是準確度會很差,如果不介意的話。

网友:
    陪你看PERICOMPT8A2516 延遲哀西

可設定 20 分鐘到 16 小時

网友:
    555定时电路

网友:
    楼主陪你看分享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eleccircuit.com/timer-set-for-30-minutes/

    也有 RC 延遲的做法,只是準確度會很差,如果不 ...

这个没法摁一下开,再嗯一下关机了。

    外加一些電路可以的,你要動腦筋想!^_^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eleccircuit.com/timer-set-for-30-minutes/

    也有 RC 延遲的做法,只是準確度會很差,如果不 ...

好东西。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