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多层电路板中“地”的处理求教!!!

楼主(2017-06-19):
1.我想把板子上没有用到的平面都定义成“地”层,我想知道是不是板子上的“地”层越多越好,会不会存在多加入的情况反而使“地”上的噪声加大。
2.板子上同时存在数字和模拟“地",是在同一层里分割成数字“地”和模拟“地”好,还是一整层都是数字”地“或者模拟”地“好。

网友A:
我建议同一层内分割,这样方便在空间上分开。还有你这板子应该没有那种“空间干扰”的器件吧?比如网络变压器?要是有,那得在临近的层建议挖出来区域。要不然“gnd”网络形成噪声的传播路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同一层内分割,这样方便在空间上分开。还有你这板子应该没有那种“空间干扰”的器件吧?比如网络变压 ...

没有“空间干扰”器件,只是单纯的FPGA,DDR,ADC和运放这些常见的数字,模拟器件。

网友B:
你好,雖然有很多的說法說明 數字地跟模似地 的討論
但小弟感覺 差別不大,或許不是走高頻的電路
所以有沒有特別割地 差別都不大

网友:
我感觉地多了应该不会更差的,但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不要重叠,会有耦合

网友(2017-07-25):
1.应该还是需要考虑下参考的问题     在避免这个问题后  大面积铺地没什么问题
2.数字地和模拟地还是:同一层内分割比较好

网友(2017-12-08):
1、应该不会
2、同一层里分割成数字“地”和模拟“地”好

网友(2018-02-27):
同一层分割,地引起的问题往往比地解决的问题要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雖然有很多的說法說明 數字地跟模似地 的討論
但小弟感覺 差別不大,或許不是走高頻的電路
所以有 ...

两种地差别还是很大的,特别在音频处理模块,地处理不当,极容易有EM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