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8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19):
1.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割不合理。应该在芯片的数字区域和模拟区域分割,保证两种信号的所有层面的完全隔离。

楼主:
2.        防焊是为了地网络的散热过孔不上绿油,目前位置像左侧偏移,导致左侧电源网络也局部漏铜。

楼主:
3.        此电阻是大功率电阻,目前一根线过细不够电流。

楼主:
4.        接入的100欧电阻到FPGA的走线长度需要相等,走线需要加粗,芯片连接到电阻在到过孔。

楼主:
5.        隔离区域是在单端和差分互转的芯片中间开始的。目前分割位置在电阻中间。

楼主:
6.        优化布局:把两个电容放到芯片与晶振中间,避免板内时钟走线残端。

楼主:
7.        LDO的滤波电容需要就近打地孔处理,保证最小的回流路径,取得更好的滤波效果。

楼主:
8.        部分器件封装少钢网,开钢网时易遗漏器件。

楼主:
9.        蜂鸣器走线是模拟走线,需要加粗一些。

楼主:
10.        LED极性反了,如果按照板内标示贴片会导致灯不工作。

网友:
问题很多呀!

网友:
项目经过各位版主的评审,我投板就放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8.        部分器件封装少钢网,开钢网时易遗漏器件。

封装少钢网是什么意思啊,封装做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少钢网是什么意思啊,封装做的有问题吗。

是的,正常的allegro软件的封装需要机贴的封装是要有PAST层面的设计的。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少钢网是什么意思啊,封装做的有问题吗。

是的,不开钢网怎么上锡呢?

网友(2017-08-23):
引用 楼主:
4.        接入的100欧电阻到FPGA的走线长度需要相等,走线需要加粗,芯片连接到电阻在到过孔。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这么做,以前都没注意过这点

pcb
芯片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        接入的100欧电阻到FPGA的走线长度需要相等,走线需要加粗,芯片连接到电阻在到过孔。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这么做,以前都没注意过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