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出现如下提示,顶层无法敷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19):
敷铜出现如下提示,顶层无法敷铜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导一下ASC看看

网友:
    看下层别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把平滑半径改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册掉铜从新画一次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册掉铜从新画一次铜

    没用的

网友:
    修改平滑半径

网友:
    修改平滑半径,删了重铺

网友:
    修改smoothing那个值

网友:
    把板框删了,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重画板框搞定。

网友(2017-09-04):
    导出ASC新建个PCB导入AS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