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

楼主(2017-06-19):
视频信号的直流分量具体都有什么功能?
如果接收端调节直流分量是给调节信号的直流分量么?

网友:
    直流分量的作用应该是用来被隔离的吧

网友:
    给传输过程中需要的地方使用:比如放大电路,切换开关等。

网友(2017-07-22):
    http://blog.csdn.net/app_12062011/article/details/19475741    CVBS视频信号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