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的c接地E接电源用

楼主(2017-06-19):
前辈留下来的原理图
三极管c接地E接电源
    实测可以用

    又是一個爛攤子,圖改一改吧!^oo^

网友A:
    NPN 和 PNP 反過來是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PN 和 PNP 反過來是什麼???

    三极管是可以反着用的,只是电流放大系数会变小,这个和两极的掺杂浓度差异有关(发射极的浓度高于集电极?),对吧,版主?

网友:
    没毛病,电压不高就好

网友A:
    What will happen if I bias the collector and emitter of an NPN Transistor inversely?
If you use the transistor in reverse, the emitter becomes the collector and the collector becomes the emitter, and its quite simple to see what happens:

    • As the collector doping is less than the emitter doping, the hole current in the collector (now the emitter) increases, leading to lower beta.
    • The voltage withstand capability goes down, as now the BE junction is reverse biased, and the emitter is not constructed for high withstand voltage.
    • The effect of the thin basis remains. For that reason, if the forward beta is high, then the reverse beta will also be higher.

    貼個洋文兒嚇唬人一下!

网友(点评):
大神用证据教育小白了

网友(点评):
so. what happened? 大神已经作了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可以反着用的,只是电流放大系数会变小,这个和两极的掺杂浓度差异有关(发射极的浓度高于集电极 ...

    你讓我想起一個爛笑話︰

    有一個叫林玉琳的人,每次跟人家打賭都嗆︰「如果我說謊,名字讓你們倒過來唸!」

网友C:
楼主这贴说的太含糊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能力差。
    实测可以用,是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KK2控制电压是多少?
    VDD50我就当成5V对吧?
    K2是接哪里?
    PA1A又是什么东西,我猜是器件PA1的,PART-A,但是还是不知道是啥?
我觉得要再说清楚一点才好分析吧。------------------------------
    以目前的图来看,PA1A当成是一个负载,当KK2,两种状态的时候,Q2的2脚是悬空或者0V,不过0V的时候,电流的方向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贴说的太含糊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能力差。
实测可以用,是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KK2控制电压是多 ...

    就是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
    是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认为还是达林顿形式更好些!

网友:
    一看楼主确认的就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再看看狗版主的回复,豁然开朗

    這麼神奇!@_@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will happen if I bias the collector and emitter of an NPN Transistor inversely?
    If you use the ...

    特意百度翻译了一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意百度翻译了一把

    我有繁中翻譯,是你自己不問的。

    雙載子電晶體(BJT)如果射極(Emitter)和集極(Collector)反過來用會怎樣?

    雙載子電晶體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的射極Emitter)含有比集極Collector)擁有更多的載子Carrier),如果射極Emitter)和集極Collector)反過來用,被稱為 Reverse Active,會有下列的影響:

    • β 增益會變小,需要花更多的電流來驅動。
    • 射極Emitter)到基極Base)的耐壓會比集極Emitter)到基極Base)的耐壓低。
    • Reverse β 增益,會比原來的 Forward β 增益更大一些。(原來的 Forward β 變成 Reverse β 了!)

附註:
    Reverse β 增益,就是雙載子電晶體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射極Emitter)和集極Collector)反過來用的β增益值,一般 Datasheet 不會標示這個數據。

网友(点评):
幸好见不着,不然说不定会被打,这么拉仇恨真的好么!!!我刚辛辛苦苦看完,发现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繁中翻譯,是你自己不問的。

    ………………………………

    不就是一個菜英文做的翻譯,沒拿到需要這麼生氣嗎?^00^

楼主:
引用 楼主:
………………………………

    哎呀,看错啦,想点个赞的

网友:
    用PNP吧,这里做反相器用。KK2为高时,输出为低,导通灯是吧。不过灯那边也应该加限流电阻啥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叫倒置放大吧,管压降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