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快速地摆放数量庞大的零件?

楼主(2017-06-19):
    因为我的Board 4096LED,
    一颗一颗摆放太浪费时间了,
    请问allegro有类似 ADarray 功能吗?
    还是有甚么比较快速的功能吗?
    谢谢!

网友:
    模块相同的可以使用模块复用功能啊!

网友:
    Placement导入试过没,可以用excel做个 器件对应坐标文件,导入到allegro中

网友:
    貌似没法直接放成那样吧。。。其他都是通过一些命令把操作稍微简单化,但是也要一个一个点

网友:
    在allergro中Export placement,看看placement的格式(用EXCEL打开),先看下这些数据都是什么意思,然后把数据都删了,自己编你的LED的位置信息数据,再导入。导入的时候只会改变到你在placement中有的信息,不用担心改到你已经摆好的其他器件。

网友:
    四千多个,有点吓人了,所以阵列复制交换之类的还是太麻烦,还不如弄个excel吧坐标计算好,然后用import-placement或者手动编辑脚本skill之类的方式吧。

网友:
    我也建议采用placement导入的方法,既然是阵列,X间距,Y间距应该都是一样的对吧? 使用excel中的自动填充序列的功能,就只用填好LED1和LED2的坐标,其他的直接框住一二行,点击右下角的十字往下拖就完成自动填充序列功能了~  还是蛮方便的

楼主:
    看来还是用 import placement导入的方法是最快的.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

网友:
    简单写个skill,方便以后多次使用

网友:
    复制粘贴,或者用复用功能

网友:
    什么板啊,4000多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