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 DC芯片最大能输出多大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7-06-19):
通过数据手册如何知道能输出最大多大功率?即固定的电压,如何知道最大能输出多大电流呢?

网友:
最大输出电流就是芯片手册标称电流,主要是固定电压下电流越大自身损耗越大,温升较高

网友:
电流和电压,有一个额定电流,按照80%来算

网友:
规格书一般都会给出输出最大的功率以及峰值功率,当你的输出电压确定以后你得电流大小就又你的负载大小决定。当然这是在你的芯片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以内,大过改值,输出电压就不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固定电压了。

网友(2017-11-25):
早上的时候把硬盘线重新弄 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