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17.15 多边形覆铜挖空怎么弄成圆形

楼主(2017-06-20):
    altium designer17.15 里面只有多边形覆铜挖空这个选项,如果我想挖空一个圆形该怎样设置? 好像以前版本里可以设置成圆形,新版本找不到了。我有块板子需要把TOP OVERLAY 弄成全白色,有元件的地方挖空成圆形,我就在TOP OVERLAY铺铜处理,就是挖空操作时无法设置成圆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的,
    以前版本同样是不可以直接设置成圆形,Place/Polygon Pour Cutout只能画多边形,
    但可以通其它方式做到,
    1.先用Place/Full Cirle画个圆
    2.选中此圆后再执行Tool/Convert/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觉得比较长可对此命令设一下快捷键即可一键搞定)
    3.删除刚画的圆则达到所需要求。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可以实现

网友:
    别折腾ad的铺铜了,用一坨屎来形容都是夸他们的,版本升的贼快,垃圾团队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版本更新的倒是很唬人。

网友:
    都用17.1.5版本了,为什么不直接用下面这个功能呢?

网友:
    都用17.1.5版本了,为什么不直接用下面这个功能呢?1 u$ D9

    标题都说的是挖圆形,此方法实现不了。只能是两多边形在相交位处相减,还不能是大的包含小相减。
要在多边形(Polygon Pour)中间挖圆则执行Tool/Convert/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若用Place/Solid Regior画的多边形为静态多边形,则先画个圆再转成实心圆,然后用相减的命令去实现(说明下实心圆只能与多边形相交,否则实现不了)

网友:
    我有一个笨办法!用画焊盘通过设置参数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