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网表出错

楼主(2017-06-20):
好久没用allegro,最近要搞块板子,导网表出错,已设置过,但依然出错,不想改库名称(封装有点多要改要花时间想偷偷懒)的长度还有办法么?
虽是老司机好久没开车了,请大家指教!,16.6的版本,(以前用15.x版本好像也没出现错误的情况,只是报警告)。

网友:
    "+"是非法字符,先把这个错误解决了

网友:
    欧姆的符号也是非法字符,都解决了再看看

网友:
    把非法字符全改了。看一下

楼主:
    非法字符的问题解决了,NAME太长的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印象中好像环境变量哪里勾选长字符。具体不记得了。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奇了个怪!等大神解答!

网友:
    我上次也有NAME太长的问题 是因为在ORCAD原理图生成网表时setup/Device/Net/Pin/Name Char Limit 这个选错了 应该默认选31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