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满足以下要求的开关电源芯片,重点是可实时调节输出电压,谢谢!

楼主(2017-06-21):
    求推荐一颗满足以下要求的开关电源芯片:

1、支持12V输入,
2、输出电压可实时调节,比如通过数字调节(如FPGA),输出电压范围至少是0.8V~3.5V,这个范围内电压可实时调节,调节步进<=100mV;
3、最大输出电流4A以上;

    重点是可实时调节输出电压,不是通过硬件的方式去换反馈电阻。

    TI上找了好久没找到符合以上条件的,tps7a85a能满足第2、第3个条件,不满足第1个条件,再加一级开关电源降压的话增加成本而且很占PCB空间,况且tps7a85a也很贵。

大家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量够大的话,直接找TI的代理商或者原厂FAE,他们会找到合适的方案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量够大的话,直接找TI的代理商或者原厂FAE,他们会找到合适的方案给你。

    小公司,FAE不理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6318-1-2.html

    谢谢!

网友:
    你们公司在哪里啊

网友:
    调节的速度要不要很快。有IIC接口的芯片就可以调节电压。而且主板的CPU也是实时调节的,可以考虑用。

网友:
    楼主,推荐你了解这个: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 talRegulator/MP8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