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0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二)

楼主(2017-06-21):
应众多网友要求,希望公开评审意见以便让更多人学习,本贴为6月13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旨在传播规范的PCB设计理念,帮助设计师们提升设计水平,提高设计质量。
欢迎大家在每日贴吧中打卡讨论学习。

PS:如果想要得到一份专属于您的评审报告,让自己的设计文件与专家见面,那就快快行动起来,发送给我们

楼主:
1.        此对差分跨接两个地网络(DGND和GND),建议把电阻放到分割区域,避免了走线的跨分割问题。

楼主:
2.        电源连接保证短粗。

楼主:
3.        变压器中心抽头按照电源原则设计,加粗并注意与其他网络保持间距。

楼主:
4.        表面看网络都连通了,但是电源在输出到负载才走了一根细线,无法满足供电要求。

楼主:
5.        开关电源应该按照芯片要求做到单点接地,另外推荐输入输出滤波电容的地铺铜处理。

楼主:
6.        网络是正版的3.3V电源,目前只有一根20mil线接入到测试孔作为连接点。不能满足供电需求。

楼主:
7.        晶体距离芯片较远,建议控制在1000mil以内;把两个电容放通路上,避免出现残端。

楼主:
8.        光耦是隔离器件,器件中间需要全部挖空处理,不能走线和铺铜。

网友:
某些问题一直重复看到,自己画的时候必定会看到

网友:
    弱弱的问下怎么判断是光藕器件

    pcb
    想做好PCB LAYOUT,就得看懂原理图,不知道可以问硬件或查DATASHEET.

网友(2017-08-23):
    都是火眼金睛

网友A:
引用 楼主:
5.        开关电源应该按照芯片要求做到单点接地,另外推荐输入输出滤波电容的地铺铜处理。

这个单点接地是说,不能从PIN脚出来直接打孔接地,要先接到一起然后在某一处集中打孔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点接地是说,不能从PIN脚出来直接打孔接地,要先接到一起然后在某一处集中打孔接地吗?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7-10-27):
QA检查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