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

楼主(2017-06-21):
    大概知道单片机中有看门狗,是防止程序跑死,但是稳压器里面的看门狗是干什么用的?% o' X& j" r" z

网友:
    你这个稳压器应该是可编程稳压器吧?LT3641的说法是 看门狗超时周期可以采用外部电容器来调节。当微处理器脉冲聚集过于紧密或间隔过大时,窗口模式看门狗定时器将发出指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