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 如何设计沉头孔

楼主(2017-06-21):
allgero 如何设计沉头孔# Y! X2 y( T: J# X/ ~

网友:
    直接在信息层标注

网友:
    直接丢给PCB产处理?

楼主:
    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怎么标注,谢谢

网友:
    恩。标注一下。。。

网友:
    就是画个示意图标注一下。。。

网友:
    画个示意图

网友:
    直接做沉孔就OK了,一边大一边小的那种是吧

网友:
    找到方法了吗?也想知道一下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不用设置,加工说明备注下,板厂知道的

网友:
    需要跟板厂说明,哪几个孔做成沉孔,沉孔多深,从板子哪一面沉孔,说明清楚板厂会处理。

网友: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沉头孔,让板厂按这要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