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

楼主(2017-06-21):
大家画过铝基板吗?铝基板的GERBER文件一般有什么?这个板子画起来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吧,好像只是材质要求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吧,好像只是材质要求不同而已。

哦!谢谢答复!

网友B:
    没有特别要求,按正常画,但是铝基板一般只做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别要求,按正常画,但是铝基板一般只做单面板

    了解!已经画好发出。谢谢

网友:
    铝基板电路一般较简单,主要还是为了散热,也可做双面,

网友C:
    没有什么要求,备注要做成铝基板就好

网友D:
    基本上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要求,备注要做成铝基板就好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都一樣!

嗯!已制板,谢谢!

网友E:
    画画都差不多的,就是如果有插件,在加工上会有所不同,同时价格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画都差不多的,就是如果有插件,在加工上会有所不同,同时价格会高很多

呵呵,有趣的词“画画”。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区别的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