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等长问题

楼主(2017-06-21):
在T型结构的双ddr走线当中,t点到两个ddr走线需要做到等长吗?如果需要等长公差是多少?如图所示。3 I  X- e2 r9 ^* ?' B

网友:
    要等长,一般address线误差100mils,

网友:
    ,以为电脑卡了,不小心回复多了;

网友:
    当然要等长,你把孔达到两个器件中间的话走出来的线自然是等长的,反之自己去绕等长,0mil最佳,5mil以内

网友:
    总长误差正负25MIL    分段误差正负5MIL

网友:
    ddr2需要等长,ddr3不需要,但ddr3一般走菊花链

网友:
    需要等长,T点到两个颗粒的分支等长做的比较严格,做到+/-1mil,T点到主芯片误差可以放宽到10-25mil都可以

网友:
    可以等長是最好的,若沒辦法,就算一下速度要多快,再決定誤差長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