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使用Hyperlynx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各位,我在使用hyperlynx仿真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两个问题:
1.使用IBIS-AMI模型,在boardSIM下,进行高速通道的仿真,设置完成后会出现如下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以下几点操作:
a. 修改参考位号---无效。
b. 确认发送与接收是否对应--对应正确。
c. IBIS-AMI模型分配是否正确--正确。
d. 仿真时的设置均为默认设置,也未选择crosstalk等选项。

2. 设计了一款背板,使用的是压铆螺柱接电,在进行背板的电源 DC Drop仿真的时候,对螺柱分配了VRM模型,但是会提示如下的错误:
 DC Engine Eorror: MTH1 don‘t have any reference pin.

配置如上图。

网友(2017-11-16):
问题二:检查一下后面的电阻和电感是否有未分配模型的器件,前两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后面电阻和电感分配模型未成功

网友:
DC Engine Eorror: MTH1 don‘t have any reference pin.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
貌似是由于MTH1是一个孔,没有参考地PIN,不能形成完整回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MTH1无法构成回路 关于IBIS-AMS ,如果把TX/RX直接连起来 有结果吗?如果可以生成眼图 用参数扫描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参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