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功率跟精度有关系吗?

楼主(2017-06-22):
之前一直认为贴片电阻的功率只能封装有关,后来看到同封装不同精度的电阻功率竟然不一样,当然这个是两个厂家的电阻,难道功率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吗?

网友:
有業界標準,例如 0402 慣例是 1/16 W,但有供應商號稱能往上一級做到 1/10 W。

設計上還是會把它當成 1/16 W,因為多數電子廠,並不會針對不同的電阻廠商,建立不同的料號。

今天買 1/10 W,明天買 1/16 W,設計又不留餘量,難保不會出人命的。

网友:
其實同一家生產同尺寸的電阻,也有不同系列,特性也不相同,功率也就不相同。請參閱下方圖片

网友:
一般都是按惯例来,选型之前最好看下功率就行

网友:
看看选型手册就行

网友:
如果不要求的電阻,那都沒關係
但如果有要求的使用電阻
你需要跟廠家確認清楚,需要的規格 精度
不然的話都是使用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