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水平等间距分散对齐

楼主(2017-06-22):
怎么实现元件水平等间距分散对齐,自带的好像有数量限制,我选几个,可以实现对齐,如果我选几十个,就不反应了。安装了365skill,但不会用。比如50个电阻,间距5mm,怎么实现分散对齐?请大家指点。

网友:
49x5=245,摆好两个间距为245器件,然后其它的随便摆到这个两之间,skill一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x5=250,摆好两个间距为250器件,然后其它的随便摆到这个两之间,skill一点,就OK了

谢谢!我也试出来了。

网友B:
习惯使用格点布局,从来不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使用格点布局,从来不用这个功能

绝大部分板子,是可以靠格点来做,但如果你遇到一个板子,有1000个元件需要水平、垂直等间距放置,就不会再考虑格点来放了,虽然能放好,但一个个放效率岂不是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大部分板子,是可以靠格点来做,但如果你遇到一个板子,有1000个元件需要水平、垂直等间距放置,就不会 ...

这个LED阵列显示屏就是这样,我也有skill,自动摆,4千多颗LED两分钟摆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ED阵列显示屏就是这样,我也有skill,自动摆,4千多颗LED两分钟摆完

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分享一下吗?

本论坛里有,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