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源设计

楼主(2017-06-22):
电源输出接1K电阻到地作用是什么?

网友:
    经常见到这样使用的,有解释是匹配后级阻抗或提供放电回路,关注此问题,期待版主大神的权威解答。

网友:
    数据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
R(DUMMY) = 1kΩ as for VOUT discharge when VIN is not presented but VCNTL is presented.

芯片資料第二頁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网友:
    小知識,大學問!

网友:
    多看看数据手册,它才是数据量最全的参考

网友:
    应该是接假负载的,保证最小输出电流

网友:
    芯片做的不好,有的pin会漏电,用来放掉电。

网友:
    你好,簡單來說就是保護RT9199 後面電路,怕會有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