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检查盲埋孔误报短路

楼主(2017-06-22):
    为啥用CAM350检查通孔板正确,检查盲埋孔板老是误报短路?是按照附件的检查盲埋孔的步骤操作的,有那位大神知道答案?谢谢

    cam350(盲埋孔)对比网表.pdf

网友:
    首先要保证调入的图形和钻孔文件是正确才行 注意调入的制式是否正确 如还不行 请上图或文件看看

网友:
    需要 发文件来看看

网友:
    在cam350中outline是有导电属性的。检查下outline与几个网络线路是不是有连接,如果有就会报短路。

网友A:
    CAM350提取网络时只能识别一种drl,盲埋是不是有多个dr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350提取网络时只能识别一种drl,盲埋是不是有多个drl文件?

    设置是这样设的,出现很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