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7-06-22):
如图

分析海賊王的貼圖嗎???>_<|||

楼主:
哈哈!不会上传  刚研究了下

网友:
感觉电路输出VCC 和FB并没有形成反馈网络。可参考下图,原理都一样使用DAC调节输出,形成闭环反馈。这样对LDO和DAC选型就没那么苛刻了。
下图中Vout=R1*(Vfb/R1 + Vfb/R2 - (Vdac - Vfb)/R3)

楼主:
本人小白,请大神具体分析下,第一级时3倍放大  第二级是什么作用?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请大神具体分析下,第一级时3倍放大  第二级是什么作用?怎么实现的?

两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放大

两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U4B是 3倍同相放大, 没疑问吧?  U4A 参考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U4B是 3倍同相放大, 没疑问吧?  U4A 参考附图,

    不太懂啊   U4A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加这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啊   U4A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加这部分

限定U4A的输出电压大小,这个跟芯片FB引脚的内部参考电压有关,你可以查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定U4A的输出电压大小,这个跟芯片FB引脚的内部参考电压有关,你可以查下DATASHEET.

明白了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4B是 3倍同相放大, 没疑问吧?  U4A 参考附图,

我们工程师说后面那个是个减法器,起到电压跟随的作用   FB处的电压是固定的,VCC跟随U4A反向输入端的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
    我觉得U4A是个减法器,U4A的比较电压是VCC,与U5的数控DAC比较,形成一个反馈电路。

网友C:
U4B实现3倍放大,U4A实现2VCC-2Vo(U4B)的减法运算,整个电路的功能应该是实现软件可调的VCC输出。整成DCDC的FB应该是一个固定值,外加的DAC 运放等电路就是为了通过软件调整DAC的输出以方便的调整VCC的输出,而不必每次都去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U4B实现3倍放大,U4A实现2VCC-2Vo(U4B)的减法运算,整个电路的功能应该是实现软件可调的VCC输出。整成DCD ...

明白了  多谢指点!

网友:
从此图看是开环控制电源

网友(2020-01-20):
    这个电路可以这样理解:双闭环控制输出电压VCC(DAC是一路;VCC经过R2和R3分压,再经过U4A放大是一路)。U4的放大电路不解释了,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