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22):
1.       金手指不要开钢网,如果金手指上锡则无法插装使用了。

楼主:
2.        GTX时钟匹配需要靠近芯片端。

楼主:
3.        DDR数据线走线异常,有残端分叉段。

楼主:
5.        开窗并漏铜处理,与导冷块保持良好接触。

楼主:
6.        隔层参考第二层没有挖空,导致阻抗偏小。

楼主:
7.        插件背面没有开防焊(allegro软件),会有绿油上焊盘,无法直接焊接器件。

楼主:
4.        485是差动信号,常规可以按照100-120欧姆控制阻抗。

楼主:
8.        第七层铺铜漏附网络属性,影响6层和bottom的回流。

网友:
经过专家的评审不想一次成功都难.

网友:
支持,已经发文件给专家检查,真的是细致到家。点赞。

网友:
    看了指出的问题,很多我也存在.谢谢

网友:
    看大师评审,自己做的时候能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
    真的好细心噢

网友(2017-08-23):
学习,都是要一版成功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