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P管能导通

楼主(2017-06-22):
10金币
求解为什么这个P管能导通,上电的时候探针2那点不是没有电压吗

网友A:
接反了必须通,接对了的话,25K对100K分压Vgs大约是五分之一,5210的阈值电压是2-4V左右,输入50V实际Vgs=50*1/5=10V>Vgsth,所以没法截止,要不导通,不调整参数的情况下,只有你电压*1/5<=2V,也就是输入电压小于10V的时候,MOS是先导通后关闭的

网友B:
    DS 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 接反了吧?

仿真的时候DS无论正接反接,运行的结果都是能导通,R1放在左侧或者右侧也能导通,困惑中

网友:
    调整G电压
控制导通和关闭
再看PMOS能否导通
    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第1张图
探针1电压透过body diode 到达探针2
此时探针5电压永远小于探针2的电压
所以PMOS turn on

第2张图
探针7电压永远小于探针6的电压
所以PMOS turn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反了必须通,接对了的话,25K对100K分压Vgs大约是五分之一,5210的阈值电压是2-4V左右,输入50V实际Vgs=5 ...

那么,在一楼的(D接电源正端)条件下,实际上P管的电流方向是可以从D→S的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二极管原因

网友:
    mos管接反了,R4应该在左边,电阻分压比重新设置

网友C:
    你这mos管接反了,直接通,不受控制,相当于二极管,应该把mos管反一下,是二极管朝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mos管接反了,直接通,不受控制,相当于二极管,应该把mos管反一下,是二极管朝左

    是的,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