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哪里可以设置,这样是否有风险

楼主(2017-06-22):
BGA中VIA TO VIA 间距小于12mil,铺铜时,铜皮不完整,DEMO板中是图2这样操作的,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哪里可以设置,这样是否有风险?

网友:
就是特殊区域的规则设施一下就好了,在规则里设置。只要满足板厂的加工能力就可以,风险比较小。

网友:
无盘设计,存在于平面层,使铜皮完整些,这样导致成型过孔不牢固吧!

网友:
也可以在输出光绘时,相应层勾选“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不过不推荐间距这么近;

网友: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大家都经验丰富啊!

网友A:
内层在没有连接关系时去盘,只要保证和drill的间距就可以了,方法上面有了,很多产品都是这么做的,自然也是只要满足它的工艺要求,就没有什么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在没有连接关系时去盘,只要保证和drill的间距就可以了,方法上面有了,很多产品都是这么做的,自然也 ...

多谢,问过板厂了,能做到内层孔中心到线  四层0.15MM   六层0.18MM    八层0.22MM

网友:
隐藏内层孔环,保证孔与孔之间间距6mil以上就可以了~   6mil的要是是厂家为了防止CAF风险

网友:
保证孔与孔之间间距5mil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RK方案的吧。这样做没问题。公司就是这样做的。4楼正解。不过建议是局部 区域,其他地方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做

楼主(2017-07-22):
引用 网友C:
RK方案的吧。这样做没问题。公司就是这样做的。4楼正解。不过建议是局部 区域,其他地方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做

是的RK方案,请问你们BGA里内层孔到线的距离是多少?我现在是3.9mil,板厂说做不了,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