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提出了s参数后,如何进行眼图仿真?

楼主(2017-06-23):
如题,请高手知道,除此接触ansoft,对一些步骤不了解,请各位前辈指导。
谢谢!

网友:
把参数放入 designer 中,加一个伪码,加一个看眼图的,组成一个电路。

网友(2018-10-03):
    把S参数看成一个元件,然后加激励加负载,跑一下瞬态仿真,看波形即可

网友(2025-06-06):
    高手:先这样,再那样,好了。  新手:??这样?那样?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