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2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23):
1.       无用的碎铜,建议删除。

楼主:
2.        电源被过孔隔断,有瓶颈。需要加强。

楼主:
3.        ESD器件要靠近接口放置,更好的保护内部信号。

楼主:
4.        bottom的阻焊多了很多额外的丝印,添加的丝印框放错层。

楼主:
5.        器件位号在器件实体内,贴片后此丝印不可见。需要调出来。

楼主:
6.        SMA阻抗线建议隔层参考,地可以铺铜处理。

楼主:
7.        相邻走线层间走线高度重叠,层间串扰较严重,建议错开走。

楼主:
8.        两个电阻可以互换位置,连接器端出线就会比较顺。

楼主:
9.        差分走线未按差分走,没有差分抗干扰的效果了。

楼主:
10.        光耦隔离且中间建议挖空处理。

楼主:
11.        走线直角。

网友:
学习了,PCB设计就是在不断的追求细节完美的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        光耦隔离且中间建议挖空处理。

    光耦隔离输入和输出的地

    单点连接还是不连接比较好

    pcb
    光耦本身是隔离器件,前后应完全隔离不连接.

网友(2017-12-01):
; Y# [+ m% z+ J% k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