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问题

楼主(2017-06-23):
pads router中布线,同一网络中有多个管脚,为什么老是捕获到其中一个管脚,如何设置可以随意连接到任意一个管脚?

网友A:
会遇到这一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遇到这一情况

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
下面链接有说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8&page=1#pid1010236

楼主:
谢谢啊,按照你们说的我试了,但是我的好像不能设置拓扑结构,给的错误是:不能转换hsd类型,不过我找到解决办法了……在router重新规划就可以了

网友(2017-09-04):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按照你们说的我试了,但是我的好像不能设置拓扑结构,给的错误是:不能转换hsd类型,不过我找到解 ...

如何在router中重新规划走线呢,具体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