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缺少IBIS时,如何添加理想的激励

楼主(2017-06-23):
最近做仿真任务:对一段以太网信号进行仿真。即从变压器出来到一个插座。但是变压器是没有IBIS模型的,所以想要通过添加理想的激励对其进行仿真,但是不会操作。忘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如下图:右面是变压器,左边是一个插座。求指点啊。。。

网友(2018-05-15):
拓扑提取出来,然后添加激励源,配置下频率振幅等

网友:
拓扑提取对应元件组成的网络,添加激励源,配置参数输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