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有时候设置安全间距无效

楼主(2017-06-24):
有时候会遇到设置间距无效的情况,改小不行,改大可以,改大后再改回改大前的间距也是有效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问题似乎发生在设定好规则前就开始布局走线,然后过程中再去添加这类限定条件的情况下。也不是每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总共遇到也就那么几次。

网友:
应该是有设置了高优先级的规则

网友:
    那么高级呀,不懂,嘿嘿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同意3楼意见,就是设置了高优先级规则。PADS没那么复杂,就那么几个规则设置。如果不清楚优先级顺序,可以一个个试一下。

网友:
    肯定有其他优先级,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