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地线的过孔怎么等距放置???

楼主(2017-06-24):
    想请教下各位坛友~~~屏蔽地线过孔怎么等距放置~~按栅格法拐弯处就不等距了~~

楼主:
    如图这样的屏蔽地线

网友:
    转弯那里一点点差别可以忽略吧?

网友A:
    这孔打的 好像不要钱一样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孔打的 好像不要钱一样 呵呵

    一般做硬件的都要求这样子打孔,他才不管有多秘密,反正又不用他出钱打板。。

网友:
    拐弯处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