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pture CIS中元器件清单列序问题。

楼主(2017-06-24):
3金币
小弟我要负责公司CIS数据库(ACCESS数据库)配置与管理。现希望通过服务端的配置,调整一下元器件属性属性的列序,把一些自己设置的一些重要信息往前调。譬如说,想把库存信息调整到物料名称列的后一列,使各客户端工程师一眼就可以看到那些物料有多少库存,从而决策是否选用。
特别申明一下,是想通过服务端的配置来解决。而非让N多的客户端手动调整列序。
叩谢下先!!!

网友A:
    为什么我的CIS打开说page not foun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CIS打开说page not found呢

上图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看看呢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

    看起来像是数据库配置的不对。看下ODBC吧。

网友B:
    楼主,局域网内的数据库配置管理能讲下吗?怎么搭建?我要和别人共享数据库,现在都只能用本地的。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局域网内的数据库配置管理能讲下吗?怎么搭建?我要和别人共享数据库,现在都只能用本地的。谢谢

    说起来也不复杂。首先是就物料信息生成一个数据库并共享出来,ACCESS或SQL的都可以。然后是配置ODBC数据库连接,使系统连接到你前面创建的数据库。最后是在Cadence里面创建数据库连接文件,使之通过你的ODBC链接到第一步创建的数据库,也共享出来。这样,服务端就建好了;对于客户端,一方面是配置ODBC链接,通过访问服务端的数据库共享,使你的系统与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建立链接,另一方面是通在cadence的CIS配置来访问服务端共享的数据库连接文件,还要同时在capture.ini中配置封装库文件的路径,因为封装图是通过封装名调取的。这样,整个通道就打通了。就可以在客户端通过CIS访问服务端的数据库并调取封装库图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来也不复杂。首先是就物料信息生成一个数据库并共享出来,ACCESS或SQL的都可以。然后是配置ODBC数据 ...

好的,我试试,不明白的在请教啊!谢谢

网友(2017-08-21):
引用 楼主:
    说起来也不复杂。首先是就物料信息生成一个数据库并共享出来,ACCESS或SQL的都可以。然后是配置ODBC数据 ...

请问一下这样配置  那原理图库和PCB库文件 Datasheet等文件是不是都是存在服务器上~

网友(2017-09-26):
    在Access中调整字段(属性)的显示顺序,然后保存即可。

网友(2017-11-26):
    在线等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