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6-25):
我在做元件类型的时候   总有几个标识和引脚没在同一线上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不是误操作了?这个是可以移动的,可以移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误操作了?这个是可以移动的,可以移回去的。

我这边一直都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一直都移不了

是不是没有选上,这个是可以任意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选上,这个是可以任意移动的。

是的   我一直都不能选择   我刚开始学PADS  不知道设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