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运放用法????????

楼主(2017-06-26):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运放用法

楼主:
请帮忙分析

High Side Current Sensor ???

网友A:
电路都接好了,还能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接好了,还能怎么用啊

别人设计的电路,不明白   请教下,实现什么功能  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设计的电路,不明白   请教下,实现什么功能  怎么计算

你可以查下那芯片资料的嘛,这电路又没东西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帮忙分析

比较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嘛

乱挖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帮忙分析

一个仪表放大器+RC滤波电路,用来放大前级传感器信号,详细请参阅AD620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仪表放大器+RC滤波电路,用来放大前级传感器信号,详细请参阅AD620AR

前面的0.2ohm电阻接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看两个0.2OHM的网络标号,这两个电阻应是串接在电源电路中的电流采样电阻,这个电路应是用仪用放大器AD620作的电流测量电路。

网友:
前端电流采样1:0.4,后端增益为10的运放,当电流为1A时VCC1OUT为4V

网友:
测电流的吧

网友(2017-09-06):
差分电路测电流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